焊接刀具问题---[请教]

楼主(2007-05-19):
焊接刀具很古老也很适用.尽管外国的狼都来了,但在一些场合我还是愿意用焊接结构.但由于焊材和焊接工艺问题,其缺陷自不必多言.请教各位大侠:有没有更好的方法,比如融化焊?粘接?

网友(2008-03-05):
刀具熔焊

这个问题很久了呢,我有个好的建议,就是使用电子束熔焊,不知您对电子束焊接有无了解。它的特点是:无须焊料,热影响小,几乎无变形,能量高,适合焊接难熔金属、轻金属、异种金属焊接等。

网友:
提高就是前进,落后就要挨打!

网友:
焊接刀具不等于落后(只是我们自己的做得太差),只要看设计和制造水平,还有焊接工艺!比如尤尼莫科还有MAPAL,HAM, 都有高精度和高水平的高价格的焊接刀,只是根据不同的用途和形式以及习惯来选择的问题!和刀片式的是不可完全替代的,并存的!

网友(2009-03-28):
路过偶遇此贴,10几年前我就听说过高分子粘接材料相关领域的应用 原理上解释肯定有适合粘接刀具的材料。希望有了解的高人讲讲

网友:
无机粘结,是很好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