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床外观件表面处理有哪些?---[请教]

楼主(2007-05-20):
原来有人问过我,机床外观件表面处理有哪些?回答说喷漆,防锈,具体方式有哪些我就回答不上来了,因为没做过外观件。请教各位大侠我该怎么回答呢?表面处理还是热处理呢?都有些什么方式呢?谢谢!

网友:

机床外观的美观及防锈处理主要有以下几种:
1、钣金件外壳,铸件基体一般是喷(刷)漆或喷塑;
2、经加工的零件(如手柄等主要部位外观件)一般是镀装饰铬;
3、其他一些非主要部位外观件一般用发蓝。
个人看法,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