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四方块上钻孔 ,要使用什么样的夹具?(求教)

楼主(2007-05-20):
在一个四方块上钻孔    ,要使用什么样的夹具?

有这方面的设计图么?

网友:

钻模板,不过不知楼主精度要求如何

网友:

可以使用液压直线缸,下压式夹钳

网友:

如果是手动夹具可以参考快速夹钳,气动或液压夹具可以参考转角缸啊。

网友:

量不大的话,简单点的就用虎钳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主提的问题太片面了,请附图,包括零件的材质,数量等

楼主:

晕.还片面?
就是要设计一个超声波打孔机 ,然后 什么条件都没给,  就让设计了!  现在要设计夹具   ,也不知道精度.不知道怎么下手?

网友(2007-11-16):
通用型;工作台面开T型槽,钻螺孔。

网友:
没有交代清楚工作条件和工件要求.所以不好回答所提的问题.

网友(2007-12-21):
如果量很大,用V型自定心夹具,可以要自己做夹具的,

网友:
接上,一次做4个那种,

网友(2010-05-03):
学习一下

网友:
用直角弯板就可以的,再加上一个钻孔模板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