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1/2-13NC是什么标准,螺纹度数是多少?---[请教]

楼主(2007-05-20):
请问高1/2-13NC是什么标准,螺纹度数是多少?谢谢!

网友:

美制螺纹,直径是1/2英寸,每英寸13牙

网友(2007-11-17):
NC是美标统一螺纹的老的标记方法,牙型角度60°

网友:
英、美制紧固件螺纹
   英寸制螺纹包括惠氏螺纹(Whitworth thread)和统一标准螺纹(Unified thread)。
   惠氏螺纹是英国英寸制规格紧固件用普通螺纹,其牙型角为55°,习惯用公称直径(单位为英寸inch)及每英寸牙数来表示,尺寸单位采用符号“ ” ”。例如:1/2”-12BSW表示公称直径为1/2”的粗牙惠氏螺纹。
   统一标准螺纹是美国英寸制规格紧固件用普通螺纹,其牙型角为60°,一般用号码(公称直径﹤1/4”)或公称直径的英寸分数(≥1/4”)、每英寸牙数和代号(UNC、UNF)来表示。例如:1/2”-13UNC表示公称直径为1/2”的粗牙统一标准螺纹。
惠氏螺纹和统一标准螺纹公称直径与每英寸牙数
螺纹大径        统一标准螺纹ANSI B1.1-182        惠氏螺纹BS84-1956
inch        尺寸代号        粗牙UNC        细牙UNF        尺寸代号        粗牙BSW        细牙BSF
0.0600        0#                 80
0.0625                                   1/16        60
0.0730        1#        64        72
0.0860        2#        56        64
0.0938                                   3/32        48
0.0990        3#        48        56
0.1120        4#        40        48
0.1250        5#        40        44        1/8        40
0.1380        6#        32        40
0.1563                                   5/32        32
0.1640        8#        32        36
0.1875                                   3/16        24        32
0.1900        10#        24        32
0.2160        12#        24        28
0.2189                                   7/32        24        28
0.2500        1/4        20        28        1/4        20        26
0.2812                                   9/32                 26
0.3125        5/16        18        24        5/16        18        22
0.3750        3/8        16        24        3/8        16        20
0.4375        7/16        14        20        7/16        14        18
0.5000        1/2        13        20        1/2        12        16
0.5625        9/16        12        18        9/16        12        16
0.6250        5/8        11        18        5/8        11        14
0.6875                                   11/16        11        14
0.7500        3/4        10        16        3/4        10        12
0.8125                                   13/16                 12
0.8750        7/8        9        14        7/8        9        11
1.0000        1        8        12        1        8        10
1.1250        1-1/8        7        12        1-1/8        7        9
1.2500        1-1/4        7        12        1-1/4        7        9
1.3750        1-3/8        6        12        1-3/8                 8
1.5000        1-1/2        6        12        1-1/2        6        8
1.6250        1-5/8                          1-5/8                 8
1.7500        1-3/4        5                 1-3/4        5        7
2.0000        2        4.5                 2        4.5        7
2.2500        2-1/4        4.5
2.5000        2-1/2        4
2.7500        2-3/4        4
3.0000        3        4
3.2500        3-1/4        4
3.5000        3-1/2        4
3.7500        3-3/4        4
4.0000        4        4

备注:各种英、美制螺纹代号说明
       BA-British Association
         BSW-British Standard Whitworth
         BSF-British Standard Fine
         BSP-British Standard Pipe
         BSPT-British Standard Pipe Tapered
         BSC-British Standard Cycle
         UNC-Unified National Course
         UNF-Unified National Fine
         UNEF-Unified National Extra Fine
         UNM-Unified National Miniature
         NPT-National Pipe Taper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