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形和圆形板哪个焊接比较方便?---[请教]

楼主(2007-05-20):
方形和圆形板哪个焊接比较方便

4mm和15mm厚的两块板面对面焊接在一起(叠在一起)。4mm板面积较大,15mm板做成方形的还是圆形的比较容易焊接?

网友:

做成圆形的,相对容易一点

网友:

从焊接应力及受力情况,还有焊接操作上来说圆形均比方形好。

网友(2007-06-23):

圆的

网友:

大多数情况下采用方板,容易切割,用料省.比如焊接轴承座连接板.
至于收缩变形,使较薄的一块翘曲的几率.形状不一致的可能性更大.
抱歉,我没有刻意观察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