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负载启动有延时,空载启动正常---[请教]

楼主(2007-05-20):
<>请教:
<>在一个平台举升机系统中,碰到一个这样的问题:
<>电机在空载启动运行时一切正常,但是在负载启动时会有瞬间的延时现象.能帮忙分析一下问题的根本原因吗?以及如何改善?
谢谢!

网友:

电机功率不够吧.

楼主:

跟启动转矩有关系吗?

网友:

这要具体看你的电源及电机多大.怎的启动型式.及机械传动是否卡滞等有关吧~

网友:

是否软启动、星三角接线启动,如果是则会有延时。

网友(2007-08-01):

3楼和5楼讲得不错,看来是负载启动时的启动转矩不足所致,应该选择一下启动方式。

网友(2009-03-20):
那要看你的电动机是单相的好还是三相的,
如果是单相的话:
     1.确定绕组没有问题(扎树.线经及接线)
     2.检查离心开关(压合过紧或过松.摔块的动平衡)
     一上要重点检查
     3检查  轴承和传动系统  导线
如果是三相的话:
     重点检查绕组接线  和  导线

网友:
如果是变频启动或者是直流调速装置的话,可以提高比例,用示波器观察斜率时间最好在五十毫秒以内,将启动转矩限幅设定为300%,就可以有明显改善,但是如果提升系统,是弹性的连接,要考虑到钢丝或者胶轮带的弹性形变,另外变频器在5HZ以下的时候,励磁磁场建立不好如果负载较重会有一个建立过程需要考虑到范围内。

网友(2015-04-30):
是不是有启动保护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