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型阶梯钻与普通阶梯钻区别于何处?---[请教]

楼主(2007-05-20):
哪位大虾解释一下G型阶梯钻与普通阶梯钻区别于何处?先谢谢拉。

楼主:

顶一下

网友(2008-07-08):
贴子好久了,可对“G型阶梯钻”很敢兴趣!
G型阶梯钻是什么样的?版主能上个照片吗?

网友(2009-03-03):
不知道是否就是直槽阶梯钻俗称阶梯G钻

网友(2012-02-06):
许多人将所有的直槽钻都称为“G钻”,但这并不确切,实际上“G钻”只是Accuromm USA Int.公司生产的某一类直槽钻的商标名称,这种钻头的尾部外缘可对孔壁起到挤光作用。
       比较各种孔加工刀具可达到的孔壁光洁度,一般来说,高速钢钻头约为125-rms,硬质合金螺旋槽高效钻头约在63-rms以内,三槽铰刀约为32-rms以内,而G钻则可达到16-rms或更小,已达到精加工的光洁度水平。
       为了加工不同质量水平的孔,Accuromm公司设计了不同的钻头,该公司的G钻一般可以满足H9级公差标准的孔加工要求,而该公司的G-7钻头则集钻削与铰削功能于一身,可以满足H7级公差的加工要求。例如,Accuromm公司列举了一个用直槽G钻取代麻花钻在铝材料上钻孔的加工实例,G钻的直径为0.394″(φ10mm),采用的切削速度为330ft./min(100m/min),进给量为0.008ipr(0.20mm/r),结果表明,孔加工精度显著提高,孔径误差由原来的±0.0032″(0.08mm)减小到±0.0012″(0.03mm)。在相同的切削参数下,如用G-7钻头加工,孔径误差还可减小至±0.0008″(0.02mm)。

网友:
直槽钻 可以挤光  有切削刃和挤光刃

网友:
G钻为2刃4点导向直沟钻头,其中1对导向可起到挤光作用。G7钻为2刃钻2刃铰4点导向直沟钻头。在G钻基础上增加1对倒角刃即为G型阶梯钻,多用于丝底孔加工。G钻为整体硬质合金材料,主要用于铝合金或铸铁件的加工。它与普通阶梯钻的主要区别:直沟与螺旋沟;4导向与2导向;加工精度(尺寸精度、表面粗糙度)好于普通阶梯钻;排屑不如普通阶梯钻,钻深孔需带内冷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