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p的值是什么意思?---[请教]

楼主(2007-05-20):
我想请教:

英制蜗杆的加工方法,还有怎么计算螺距,dp的值是什么意思?比如径节是12,他的齿根圆。齿顶圆。和倒程角是多少?

网友:

是深度吧?

网友:

Dp应该就是径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