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L是啥意思---[如图,请教]

楼主(2007-05-20):
求助那K,L是啥意思啊?

网友:
Re: 一个新人的求助?

你这个图是哪个制图软件上的啊,看不懂啊

网友:

L应是没打弯前的材料的总长度吧

网友:

这个应该不是什么软件,只是一个钣金自动展开计算的小工具。
K----俗称K因子,表示中性层和内边的比。
L----表示钣金展开后的总长度。

网友:

谢谢上楼指导.表示中性层和内边代表哪里啊

网友:

内边是上图尺寸R0.5的弧长,

内边弧长:  2*3.1415926*0.5/4=0.78539815

中性层尺寸:  内边弧长*1.41=0.78539815*1.41=1.1074

上边的板金展开长度是:  L1+L2+中性层=10+10+1.1074=21.1074

网友:

不错,可以用理论计算折弯尺寸。
我以后就不用试过才能确定了。

网友:

4楼正确

网友:

K =折弯延伸系数
L=指长度 (这里指展开后总长)

楼主(2007-10-22):
请问六楼的朋友,你的1.41是怎么算出来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六楼的朋友,你的1.41是怎么算出来的啊?

猜一下:1+0.41=1.41     ?

网友:
K代表折弯系数
L为展开总长

楼主:
请问楼主,你的1是那里来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楼主,你的1是那里来的啊?

本是根据前面几位的跟帖瞎猜,既然楼主点名了,索性查了一下冲压方面的书籍,在此给楼主一个交代,希望对楼主有所帮助。
板料弯曲时,应变中性层的长度是不变的。因此,弯曲件毛坯尺寸可以根据弯曲变形后应变中性层长度不变的原则来计算确定。
在实际冲压生产中,常用下面的经验公式确定应变中性层的曲率半径。
        ρ=r+Kt
式中 ρ——弯曲应变中性层的曲率半径;
          r——弯曲件内层的弯曲半径;
          K——应变中性层位移系数;
          t——弯曲件材料厚度。
因此,题中弯曲件中性层长度:2*3.1415926*(r+Kt)/4=0.5*3.1415926*(0.5+0.41*0.5)=1.1074
                 弯曲件的展开长度: L= L1+L2+中性层长度=10+10+1.1074=21.1074
六楼鸭绿江网友的解答是对的,只是没有把1.41的“来历”写清楚,而凑巧此处的r与t相等,此时r+Kt=(1+K)t,让我有了前述的瞎猜。惭愧!

网友(2008-11-18):
L是展开长度
K是折弯系数

网友(2009-03-21):
k应该是中性层位移系数,
L是最后展开的尺寸

网友:
答案已经出来了..

网友(2009-06-02):
同楼上问,我是新手

网友:
六楼的朋友,你的1.41是怎么算出来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