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伺服电机与丝杆配合,总出现进给位置不准---[请教]

楼主(2007-05-20):
使用的丝杆轴向精度只是0点几条,但使用PLC自动控制,每次进给的绝对位置不准,每次来回走两次就不准了,多的有相差二个毫米.绝对排除机械精度部分,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控制我是外行,提个也许是很傻的建议,能走一两次准的,能每走一次走完回归时自动归零吗?消出误查

网友:

编码器正常吗?

网友:

使用的丝杆轴向精度只是0点几条,但使用PLC自动控制,每次进给的绝对位置不准,每次来回走两次就不准了,多的有相差二个毫米.绝对排除机械精度部分,请高手指点,谢谢

如果你没有一个编码器的话,那你绝对不可能会走正常!

PS
以前我做实验时也跟你有过相同的矛盾.但不加编码器等反馈装置,光靠PLC来进行控制,像你这零点几丝的误差是正常的,而且这已经算是好的了.

若你已经加了编码器,且程序方面没有问题的话,那你就要多多注意编码器外围的设置连线等方面是否有问题了.一般加了编码器后精度立即就提上去了.

顺便一提,如果你光光是实验的话,那么我还要考虑到你的实验装置是否结构太过于粗糙和你的丝杆是否用的是报费或是旧丝杆?或是旧的或是报费的话,建议你对精度的问题不要细究~~~

网友(2007-07-12):

初始位加一个 零位接进开关
每次进给前寻零

网友:

看一下编码器。

网友:

伺服电机应该有驱动器,驱动器的电子脉冲齿轮的参数有没有设置正确

网友:

请教四楼:伺服电机不是有个编码器在后面吗?为什么还要加编码器?(刚刚接触这行,诚心请教)

网友:

从两个方面着手:一、伺服电机的反馈对不对,重点。二、机械是否有问题:活灵有无周向(径向无固定的话)自转,尤其在超负载时。其他间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