锰系磷化与铁系磷化,锌系磷化有什么区别?---[请教]

楼主(2007-05-21):
哪位大侠有锰系磷化相关的详细资料啊,他与铁系磷化,锌系磷化有什么区别?

网友:

区别
铁系磷化一般用来加工冷扎板加工
锌系磷化主要元素是锌,适合于镀锌(非钝化)加工
锰系磷化目前还未有专门的研究,后期补上

网友(2008-01-25):
锰系磷化一般用于最终防腐,它有三个特点:
1、它是防腐效果最好的磷化,做得好的能做到96小时中性盐雾实验(ASTM-B117)
2、它的耐磨性最好,因此适合于齿轮,皮带轮等耐磨性要求要的部件磷化
3、颜色最深,一般为黑灰色到黑色
对于最终防腐磷化,推荐使用锰系磷化。
铁系磷化一般用于涂装前处理,但是由于它的磷化膜极薄,防腐效果很差,现在已经基本被常温锌系或锌钙系磷化代替,一般不推荐使用。
锌系磷化是普遍的磷化,就不做太多说明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电阻铝太高
易脱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