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属于哪种牌号的不锈钢?---[请教]

楼主(2007-05-21):
⑴ C:10.70%;  O:1.96%;  Si:0.69%;  Cr:13.48%;  Mn:8.40%;  Fe:62.50%;  Ni:0.90%;  Cu:1.36%.

⑵ C:4.12%;   Si:0.30%;   Cr:14.12%;   Mn:9.47%;   Fe:69.88%;  Ni:0.86%;  Cu:1.25%.

⑶ C:6.93%;   O:2.41%;   Fe:90.65%.

以上是检测中心出示的数据,查出大量资料,都无法判别材料的牌号?哪位有识之仕能够帮忙,感激不尽!

网友:

有含碳量这么高的不锈钢吗?楼主不会把小数点搞错了吧!

网友:

偶答不上来,O是什么金属元素???
Cr ,Mn,Cu含量高,有相应资料就好了,就怕找不到.............................晕乎

楼主:

这千真万确是检测中心出示的数据,绝对没有搞错。
学过材料的大虾应该知道什么意思, 我就想搞清楚检测出来的数据到底是不锈钢还是不锈铁,我感觉好像是不锈铁之类的,高锰低镍,就是不知对应的牌号是什么,设计手册又查不到,明天不知怎么交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