铰孔时孔口小,什么原因?---[请教]

楼主(2007-05-21):
各位大虾,我在铰孔时遇到问题:距孔口7、8毫米长范围内总是小,通规不过,但拆下后此处以里部分通规很顺利通过且止规不过,测不出有明显倒锥,究竟是何原因?我的工艺条件为:铸件,钻扩铰25H7孔,长62毫米,用G8硬质合金铰刀,加柴油润滑,机床为沈阳CA6140。

网友:

铰孔的精度还和转速,进给有关,还有就是你的刀具公差。

网友:

一次装夹,一次车出来,应该不存在不同心的问题.会不会转速过快,材料受热变形?

网友:

主要是材料和刀具的问题,在加工的时候散热不太好引起的,转速可能高了.

网友:

是 刚性问题,车的时候让刀,交的时候,进给快的
口步可以满点

网友:

铸件的入口和出口的强度和刚性是不是不一样啊?我们单位产品也出现过。

楼主:

速度不快啊,110转。5楼大侠说的有道理,口部慢点是有改善,但还不彻底。

网友:

刀具韧带太长,缩短韧带长度,使用粗铰精铰两把刀加工

网友(2010-01-22):
刀具韧带太长,缩短韧带长度,使用粗铰精铰两把刀加工
引用 网友A:

同意
把粗精铰的刃带修磨至0.1~~0.15以内,一定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