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工具中传动实例分析---[请教,如图]

楼主(2007-05-21):
如图,模数为0.7的二级行星齿轮传动,内齿套公用,并且
固定,齿数如图,第二级的行星架转速为输出转速,每
一级的行星个数都是3。
1、传动比,电机齿转一圈,第二级的行星架转多少圈?
是36吗?
2、这种结构的设计思路是怎么样的?

网友:

我认为传动比是25:1.

网友:

这个传动主要用在电动工具直流充电钻,螺丝枇等上,主要是减速,因为行星齿轮传动可实现很大的传动比,且占用空间小。

楼主:

传动比25肯定是不对,输出速度是行星架的速度

网友:

齿圈齿数除以太阳轮齿数后再加1,就是齿圈固定,太阳轮对行星架的速比。36是对的。

网友(2010-07-16):
能否有高人计算一下 机械原理没学好……

网友:
不会,听高人指点,也可以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