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哪家的数控系统可以实现以下功能---[请教]

楼主(2007-05-21):
各位请教教啦:

      我们准备设计一台专机,工作台为三维工作台,采用伺服或步进实现位置控制;同时为该机配备一套液压控制的下料、搬运等一系列辅助动作的工作区,以便在上一个工件加工的过程中,为下一个工件准备材料,最终实现全自动加工;这就要求整机的NC与MT两个工作区既相互独立又相互关联,从而提高整机的工作效率(加工时长比材料准备时间长,材料准备好并搬运到位后等待工作台回原点),好象国外的数控系统有这样的功能(PMC?),国内的哪家系统具备这样的功能呢,请各位指点。

      谢谢!

楼主:

我们的材料准备有一个液压控制的预加工过程,大约6个动作(由I/O指令完成),这必须在工件进行数控加工的过程中完成,如果象普通数控车一样加工完一个工件,NC回零,然后等待送料,这样效率就低了,所以必须有一个在NC的工程中能够独立并行处理一系列逻辑指令的功能。

网友:

我建议直接跟各厂家联系,然后对比一下,我想国内的很多厂家都应该能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