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四氟乙烯能否通过砂尘试验---[请教]

楼主(2007-05-22):
请问各位:聚四氟乙烯能否通过砂尘试验.谢谢!

网友:

是可以的。不知楼主有何用。

楼主:

做天线罩用
请问 笑笑 你知道的砂尘试验的试验参数(比如砂尘浓度和风速等)有那些呢?
谢谢了!

网友:

能详细介绍要求与形状吗?

网友:

实在不行的话,可以考虑PEEK。当然还是四氟廉价些

网友(2009-08-12):
天线防尘罩,我有这方面的经验,嘻嘻,我给雷达做过四氟涂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