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水泥包装机,该用什么软件分析---[请教]

楼主(2007-05-22):
       一台水泥包装机,假定工作正常,要分析料仓及出口处水泥的流动速度,怎样分析?如果在料仓接近底部的四周筒壁开几个口,设置几个背压仓,通入大气,以大气压来推动水泥流动,怎么分析所通大气压力与流动速度的关系?用什么软件好?FLUENT能不能分析?     PS:1,水泥是干的水泥粉,相当于粉体.    2,水泥包装机出口设计是"L"型的,靠重力向下输送,出口是水平的,流出后直接装袋.      3,我这有出口处的设计图,电子图版格式的,不明白的话我可以传.24小时在线恭候高手指点!

     有内行的大哥们帮帮忙!不胜感激!谢谢大家!

网友:

这有出口处的设计图,电子图版格式的,不明白的话我可以传

网友:

楼主网友好!

不了解你说的“FLUENT”这个软件。按照你给的信息到网上搜索了一下,感到
这个软件好象对你的这个项目很有针对性。
如果你工作中应用了这个软件,想请你做一些这方面的介绍,想一同学习学习。
谢谢!

syw  070524---18.43

FLUENT概述

FLUENT是目前国际上比较流行的商用CFD软件包,在美国的市场占有率为60%。举
凡跟流体,热传递及化学反应等有关的工业均可使用。它具有丰富的物理模型、先进
的数值方法以及强大的前后处理功能,在航空航天、汽车设计、石油天然气、涡轮机
设计等方面都有着广泛的应用。其在石油天然气工业上的应用包括:燃烧、井下分析
、喷射控制、环境分析、油气消散/聚积、多相流、管道流动等等。
    Fluent的软件设计基于CFD软件群的思想,从用户需求角度出发,针对各种复杂
流动的物理现象,FLUENT软件采用不同的离散格式和数值方法,以期在特定的领域内
使计算速度、稳定性和精度等方面达到最佳组合,从而高效率地解决各个领域的复杂
流动计算问题。基于上述思想,Fluent开发了适用于各个领域的流动模拟软件,这些
软件能够模拟流体流动、传热传质、化学反应和其它复杂的物理现象,软件之间采用
了统一的网格生成技术及共同的图形界面,而各软件之间的区别仅在于应用的工业背
景不同,因此大大方便了用户。其各软件模块包括:
    GAMBIT——专用的CFD前置处理器,FLUENT系列产品皆采用FLUENT公司自行研发
的Gambit前处理软件来建立几何形状及生成网格,是一具有超强组合建构模型能力之
前处理器,然后由Fluent进行求解。也可以用ICEM CFD进行前处理,由TecPlot进行
后处理。
    Fluent5.4——基于非结构化网格的通用CFD求解器,针对非结构性网格模型设计
,是用有限元法求解不可压缩流及中度可压缩流流场问题的CFD软件。可应用的范围
有紊流、热传、化学反应、混合、旋转流(rotating flow)及震波(shocks)等。
在涡轮机及推进系统分析都有相当优秀的结果,并且对模型的快速建立及 shocks处
的格点调适都有相当好的效果。(目前是6.0,含turbo模块)
    Fidap——基于有限元方法的通用CFD求解器,为一专门解决科学及工程上有关流
体力学传质及传热等问题的分析软件,是全球第一套使用有限元法于CFD领域的软件
,其应用的范围有一般流体的流场、自由表面的问题、紊流、非牛顿流流场、热传、
化学反应等等。 FIDAP本身含有完整的前后处理系统及流场数值分析系统。 对问题
整个研究的程序,数据输入与输出的协调及应用均极有效率。
    Polyflow——针对粘弹性流动的专用CFD求解器,用有限元法仿真聚合物加工的
CFD软件,主要应用于塑料射出成形机,挤型机和吹瓶机的模具设计。
    Mixsim——针对搅拌混合问题的专用CFD软件,是一个专业化的前处理器,可建
立搅拌槽及混合槽的几何模型,不需要一般计算流力软件的冗长学习过程。它的图形
人机接口和组件数据库,让工程师直接设定或挑选搅拌槽大小、底部形状、折流板之
配置,叶轮的型式等等。MixSim随即自动产生3维网络,并启动FLUENT做后续的模拟
分析。
    Icepak——专用的热控分析CFD软件,专门仿真电子电机系统内部气流,温度分
布的CFD分析软件,特别是针对系统的散热问题作仿真分析,藉由模块化的设计快速
建立模型。

楼主:

3楼朋友你好,有关FLUENT这个软件我也是刚开始接触,正在深入了解,等我学差不多了一定把心得发上来以供大家讨论.

楼主:

2楼朋友要看一下图么?

网友:

说复杂了,以前我给老外做一个出料系统,没用你这么复杂的解,

你说说你的仓高\料密度\粒度\水分\充气条件\流口形状\流出槽条件\输出气压力.

说全了,我告诉你答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复杂了,以前我给老外做一个出料系统,没用你这么复杂的解,

你说说你的仓高\料密度\粒度\水分\充气条件\流口形状\流出槽条件\输出气压力.

说全了,我告诉你答案.

仓高:145mm

料密度:物料是水泥,密度大概1.3-1.8吨每立方

水分:含水量极少,小于3% 输送的是干水泥粉.

2 x! r B

充气条件?流出槽条件?   输出气压力?

出口形状见附件.

另外,输送形式是重力输送,不是气力输送.水泥物料应该是密实的.

谢谢了!!!

网友:

仓高145mm?  不解,  其他条件怎么没提出来?
重力输送也得先充气呀,不然就形成桥架了.是钢仓,用振动器吗.好多东西都没说,是保密吗.

楼主不是专业人士吧.

网友:

可以根据条件和数据直接用PROE做出来,再进行结构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