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液压破碎锤的设计---[请教]

楼主(2007-05-22):
我有一个关于液压破碎锤的想法,就是,在破碎锤进行破碎的时候,能不能让锤同时旋转,就是旋转着进行破碎,这样会提高破碎时的冲量,从而可以减小锤的尺寸,但关于这方面知之甚少,不知哪位高手可以给一些指教?

网友:

我厂有一阀门装了旋转和夹紧两个液压缸,只是机械部分有些复杂。我看你应该多考虑机械部分,请机械设计高手看看是否可行。

网友:

看一下线膛炮方面的东西,炮弹高速射出同时还在高速自转

网友(2007-09-28):
液压破碎锤是压紧后才能打击的,要让它旋转着出来不太容易啊,有待研究

网友(2010-01-16):
可以做到,有很多这种产品, 如凿岩机,他工作时边旋转变冲击,主要用于在岩石上打炮孔,它和破碎锤工作场合不同,要求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