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在丝杠上安装电机,是安装在固定端还是支撑端?---[请教]

楼主(2007-05-22):
<>如果在丝杠上安装电机,那么那是安装在固定端还是支撑端的?
<>平时没怎么注意,现在突然被一问就有一点发蒙!

网友:

什么是固定端,和支撑端

网友:

应该是固定端.

网友:

我用过的都是固定在端

网友:

我前段时间我看到固定在中间,是滚动螺旋的

网友:

多数在固定端,个别情况下载支撑端

网友:

一班安在固定端,因为丝杠上安电机是想丝杠快速旋转。如立式车床横梁升降。

网友:

应该是固定端 我前天问过老师

网友:

一般是在固定端,支撑端是会受热胀冷缩因素影响的

网友:

丝杠上安装电机应安装在固定端,因为它要传递扭力,而且应用于快装会用到连轴器。

网友:

一般是尾端哦

网友:

只能说,你一端装个电机,另一端装个轴承固定,控制在丝杆上的物体在两者之间快速移动

网友:

你说的固定和支撑端应该是指轴承的装配方法吧,丝杆肯定产生较大的双向的轴向载荷,因此固定端轴承的内圈紧固件都要能承受大的轴向力,所以只能用“轴端档圈”或者是“圆螺母”。
如果用“圆螺母”的话轴的螺纹处有较大应力集中,轴的疲劳强度下降,不宜再用此端传递扭矩了,所以电机应该装在支撑端。
如果是用“轴端档圈”,那更没的说,固定端只能是轴端了。

所以把电机装在支撑轴承的一端是最合理的。

网友:

这种情况只是说的在丝杆很长轴向力很大的情况下,如果丝杆很短轴向力很小那么根本不用非得是一端固定的轴承,一端游动的轴承。

网友:

丝杠的固定端处丝杠不会有轴向移动。丝杠在受热伸长时,丝杠的支撑端处会有轴向移动。一般电机都是安装在丝杠的固定端上。

网友:

固定

网友:

我想那点伸长量对于连轴器来说可以忽略不计.

网友(2007-11-27):
安装在固定端, 固定端双轴承可限制丝杠轴向窜动及径向跳动,否则联轴器及电机很快就完了.

网友:
可以试试安装在非固定端的情况.建议大家试试,最好装西门子的电机试试.看看会有什么现象发生.
丝杠安装通常有三种情况,从刚性角度来讲是越来越强,从安装精度要求来看是越来越高:
固定----------悬空
固定----------支撑
固定----------固定

网友:
至于收获快乐大侠,请问你实际上用没用过丝杠.

网友:
Re: 如果在丝杠上安装电机,是安装在固定端还是支撑端?---[

根据我的实践,应该是在固定端。

网友:
安装在固定端

支撑端会因为热涨而发生微小移动(轴向的),所以没法直联电机的.

电机的轴和丝杠轴的同心度有要求,在丝杠的样本上应该有具体要求的精度.

对于双向预紧的丝杠也许不一定是这样.

网友:
双向预紧是什么意思?是指丝杠螺母吗?
要是指的是预拉伸的话那还是固定端,因为两端都是固定的.

网友:
丝杠上安装电机应安装在固定端

网友:
固定端比较多。。。。

网友:
靠近推力轴承无法轴向窜动的一端

网友:
固定端

要在支承端那就容易起震动了

网友:
安装在固定端   没见过安装在支撑端的

网友:
一般在固定端,因为要考虑丝杠的热伸缩

网友(2008-03-18):

当然是固定端上面了!!!!

网友:
我们厂的滚珠丝杠稍长的都是两边拉紧,你们所说的都是就像装普通轴一样的在一端作轴向固定,另外一端轴向浮动,对吗?zhou0305@sohu.com

网友:
一般都是装在固定端,不过,丝杠两端都可设计为固定端.

网友:
请教高手问题

我想知道这三中方法分别合适在那种情况时候安装,固定和自由支撑,固定和支撑,固定和固定,请高手指教,他们仅仅是依靠丝杠的热涨伸长来区分的吗

网友:
三者的刚性不一样,前者最差,后者最好,当然安装结构不一样,三者的临界转速不一样,前者低,后者最高,三者的成本不一样,还取决于设计要求,要预拉以减少温升影响,就要用后者,系统闭环还是半闭环设计,也不能取前者,个人一点心得,还请专家评判。

网友:
一般丝杆样本上都有详细的描述~两端固定对零件的精度要求最高~

网友(2009-02-16):
安装在固定端。如果有需求请联系QQ34261396

网友:
安装在固定端
当然还需要联轴器,因为扭矩很大,最好使用弹性的联轴器

网友(2009-04-06):
应该是固定端

网友(2009-05-12):
应该是在固定端

网友(2010-02-04):
是固定端~~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在固定端

网友(2010-03-25):
在后面可以两用

网友:
一般情况都是固定端的

网友(2010-09-12):
应该是在固定端吧,大部分都是这样的

网友:
丝杠上安装电机应安装在固定端,因为它要传递扭力,而且应用于快装会用到连轴器。

网友:
安装在固定端。。。。。。。

网友(2010-10-23):
水平是肯定要的,只是现在的机床安装都没有以前的认真了,这就是现在的机床厂家售后服务问题了

网友:
安装在固定端,我见到的基本都是安装在固定端!!

网友(2016-10-23):
引用 网友A:
一般来说--是安装固定端,因为前面的支承(安装轴承)用的,
传递扭矩在固定端,固定端轴颈较大,而支承 ...

那要是竖直安装呢,而且电机安装在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