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装配螺旋伞齿轮---[请教]

楼主(2007-05-22):
求教各位大侠,如何装配螺旋伞齿轮?主轴的转动方向和齿轮的螺旋方向有何关系?装配间隙除了压铅法还有哪些有效的方法?

网友:

打表

网友:

把装配图传上来看看噻,不知道你的结构咋说嘛.调节间隙不是底座上有调节的腰形孔就是磨垫片.

网友(2008-01-04):
装配螺旋伞齿轮时,主轴的转动方向和齿轮的螺旋方向无关系,把啮合的两个齿轮先装上,再插入轴

网友:
我们都是垫片配合的!另外伞齿轮我们是直接从外面买的,都要求每对上必须打好记号。方便以后维修时重新拆装时定为块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以前也装过,有一点经验.两根轴一定要垂直中心高一样(打表检查),要分从动轮和主动轮(内径一样时),装配间隙除了压铅法外还可用涂红丹,如果两样都没,最简单的是用薄薄的信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