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冲压时冲压件的搭边值一般要留多少---[请教]

楼主(2007-05-22):
数控冲压时冲压件的搭边值一般要留多少?谢谢!

网友:

太笼统了!!!具体点!

网友:

0.5毫米

网友:

根据冲压工艺最小搭边值表选用

网友:

一般不应小于料厚的1.5倍,否则,对模具有害。

网友(2007-09-24):

要根据 具体的板厚来的。
    厚板少点, 薄板 要多点,。

网友:
可以查相关的手册,有公式,与材料,厚度等有比较大的关系

网友:
问的不清楚。如是排版,3-5MM足矣;如是板材紧张,不够刀宽,一般不应小于料厚的1.5倍,否则,对模具有害;如是算安全距离,则要看冲切的模具。

网友(2022-07-25):
想学学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