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手卡刀如何复位---[请教]

楼主(2007-05-22):
由于气压不足原因造机械手换刀时卡刀,如何将机械手复位呀?各位请指教下

网友:

操作面板上不时有手动的机械手正传或反转么,可以自己操作时机械手复位~注意观察刀库指示灯的显示,可以显示机械手是否已经复位~:)

网友:

有两种方法,1苯办法手动转动刀库电机,直到复位,传感器灯亮.2改动程序屏蔽传感器,用操作面板控制复位.方法1虽然苯,但最可靠.方法2要根据系统来定,如果对系统不熟,最好不用.

楼主(2008-05-19):
先多谢各位了!

网友:
要看什么要的刀库的机械手:
立式的转盘式刀库,可以用套筒扳手转动机械手上的螺母,俯视机床可以看到,要扳动电机尾部的刹车
卧式的加工中心可以用宏程序恢复

网友:
具体提供是什么生产厂家的什么数控系统的什么型号的机床什么样的刀库,这样问题解决后其他人也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

网友:
最直接有效的方法就是旋转电机使其复位,此法比较大众化!

网友A:
手动,
K参数恢复方法
2个是小日的机

网友:
在刀库顶端驱动电机的尾端有一个六角头,释放掉电机的抱闸后用扳手选择它就可以转动刀臂,同时观察感应开关位置,转动初始位置后就行了。

网友:
同意楼上的办法,我用过的三菱和法兰克的侧挂式的刀库都是这样处理的。

网友(2012-08-19):
引用 网友A:
手动,
K参数恢复方法
2个是小日的机

请问参数怎么让机械手归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动,
K参数恢复方法
2个是小日的机

参数怎么让机械手归位

网友:
9#说的我以前也遇到过,是三菱系统的。法拉克有自动的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