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快速用cad2006做标题栏

楼主(2007-05-22):
我初学cad  感觉用cad做标题栏好麻烦啊  有没有简单的方法呢

网友:

呵呵,可以一次做成块,以后直接粘贴即可的,一逸永劳

楼主:

我用word做了一个标题栏  不能插入到dwg文件里  有什么办法能让word做的标题栏插到dwg文件里面呢

网友:

直接在里面画不是更快吗?这个东西又不用每次都画的.画一次保存为样板以后直接用就可以了. 在说画一个标题栏也不超过十分钟啊.

网友:

自己按照标准的画一个 然后存为模版就好了

网友:

自己先费劲做一个,存为模板(dwt),以后直接调用就省时省力了

网友:

把常用的标准图框都画一遍,存为模板.
以后画图时直接新建,然后选你提前做好的图框就行了啊!
想用哪个就选哪个啊! 挺方便的啊!

网友:

建议你学习CAXA

网友:

我认为如果你要学CAD,最好找个清华的PCCAD,他是在CAD的基础上开发出来的,只有安装了CAD后才可以安装,PCCAD安装好了就他里面就有各标准图框和标题栏,装备图还可以生成明细表等,还可以根据自己公司的情况进行自己设计图框,明细等,是个很好的软件。

网友:

用wblock作个块保存起来.应的时候调出就可以了.

网友:

明细表和标题栏可以用excel做好,直接粘贴过去再调整需要调整的各个方面,很方便。具体自己试试啦。实践出真知。

网友:

请问楼上的(12楼的),我怎么不能粘帖啊,我在WORD里面复制,可是在cad里面没有粘贴或者粘贴不了

网友:

上传了两个图,红色箭头处不就是粘贴吗?
( M' z" R+ O5 G9 E7 L第一个图是粘贴表格后的。" k( D: }5 k) J" Q& q
第二个是打印预览。

网友:

不好意思忘了加箭头

网友:

在cad2007里有专门做表格的工具,2006里不知道有没有

网友(2007-07-26):

根据你的行业,做成块,想用的时侯插入就行了.

网友:

做成样板文件,打开直接用

网友:

明细表和标题栏本来就有

网友:

AXCAD2007就有现成的。

网友(2007-08-27):

用CAXA较方便

网友:

我一直用清华天河软件,现在都用PCCAD2007拉,不过我一直 找不到PRESSCAD 这个软件,

网友:

原来可以这样!

网友:

做成块. a6 t- ?% M" I2 a5 m
然后直接插入块

网友(2008-10-25):
求对大恒MHCAD8.0的评价

我是以大恒MHCAD8.0初学的,想知到它在高手眼里的评价?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