凸轮轨迹的确认---[请教]

楼主(2007-05-22):
如何测绘凸轮?

网友:

有测量仪的,可以把要测的件立着架,用测量仪走,出的数据计算机会处理成曲线的.
以前没有那玩意的时候,我是用分度头进行分度用表打,过度比较立的时候,要进行事后修正,要算一下动力特性是否行.

网友:

自己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平轨,一支笔

楼主:

多谢各位大侠!我怎么没想到用测量仪呢?我以前也见过,也是测轨迹线。虽然不是凸轮曲线!但如果没这东西或不方便时怎么办?

网友:

先测量几个关键点,分析轨迹,列出方程,然后1:1打出来,与实样对比,找出差距,修正方程...

 W0 u& X; u6 O

也可以用线切割割样比较。

楼主:

再次请教:我想凸轮的轨迹对凸轮控制工件的运动是关键,请问一般是什么轨迹线?能否用肉眼看出来?

网友:

是一个凸轮还是一组凸轮?凸轮的输入角与输出量(径向移动量、非径向移动量、从动杆的轴心在不同位置的摆动量)的关系,是设计给定的,用分度头和千分表测量出来数值与实际还是有差距的,因为凸轮的形状是由包络线的形成的。在测绘凸轮前一定要搞清楚每个凸轮的用途、在设备上可以断掉电源,用手盘车的方法一点点拉动电动机的皮带,使凸轮轴与实际运动方向一致,测量凸轮在360度内的数据情况以及各个凸轮之间的相互位置关系,并根据工作原理与实际各个凸轮的数据推算出工作循环周期表,并加以修正,等这些问题都解决以后,你再根据工作需要考虑凸轮的运动曲线,你一定会成功的。

楼主:

多谢各位前辈赐教!在学校学的差不多都还给老师了,现在所做的又不经常与凸轮打交道。猛然间要用,就急了。

网友(2007-06-23):

如果是织机上用的凸轮的话,最好不要测绘,转速太高,测出来也不能用,再限于加工精度的影响,估计会白费工夫,还不如根据要求自己做一个

楼主:

这是绣花机头用的,转速大概是500pm/s,如果自己设计的话,曲线轨迹是不是不好定?

网友(2008-03-08):
现在东西就是这样!平时不太常用!但突然要用了又不会!

网友(2009-04-10):
支持7楼说法,如果需要,提出运动学要求,我给你计算坐标。

网友(2009-08-09):
是否能用CAD软件作轨迹图,或在CAD软件内加载LISP外挂轨迹程序。

网友(2010-08-04):
想补充一下:5楼说的只是测几个点,那得出的曲线应该就不是很正确啊?
不知道高手门有没有能展示凸轮曲线的软件或者是具体一点的方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