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键齿轮和齿轮轴该怎样加工才能保证装配---[请教]

楼主(2007-05-22):
双键齿轮和齿轮轴该怎样加工才能保证它的装配?

网友:

画线,要不就用数控机床,那样最精确了

网友:

可以不用数控,设计个工装就可以了,对于成本来说,我觉得是这样

网友:

零件单键配合装的进,如改成双键配合就有可能装不进了。这是因为双键比单键加工精度要求高。
曾遇到过;轴双键用键槽铣加工,内孔双键用插床加工,二者装不进。
后内孔双键用线切割加工,二者装进了。

楼主:

我们是轴双键用铣加工,齿轮用线切割先先加工一个键槽,然后试装划另外一个键槽,再加工另外一个键槽,但是存在划线误差,最后还要修,因为硬度比较高,所以感觉行不通,不知道你们同时加工齿轮键槽是怎么保证装配的,能具体说说吗,先谢谢了

网友:

如果双键是中心对称的,我觉得还好保证一些。我遇到过夹角不是180度的,轴上的键槽是靠测量相临面尖点保证的。

网友:

除了线切割没有更好的办法了吗?请教

楼主:

双键是对称的,因为公差比较小,轴、齿轮同时加工好,感觉好难保证装配,希望能具体介绍一下,铣齿轮轴键槽时,公差如何保证保证,线切割齿轮键槽时又如何保证与齿轮轴相配,我市新手,望赐教

网友:

轴双键用专用铣床(键槽铣床)加工,不要用一般的普通铣床加工
线切割靠碰钼丝可以找中心的,大批量加工做个工装定心(省去只只找中心),零件要有工艺定位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