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公法线的公差是怎么定的?

楼主(2007-05-22):
齿轮公法线的公差是怎么定的?

网友:

这个取决于你的齿轮是几级精度,然后查相应的公法线就可以了

网友:

同意2楼的说法,谁有齿轮精度等级的公差表吗,能否分享一下?

网友:

要先选字母(侧隙)有推举的表格,然后算值

网友(2007-10-31):
不要什么都靠标准,首先要考虑强度、噪声等要求,自己定齿厚减薄量,算一下公法线就可以了。

网友(2009-06-05):
齿轮是几级精度,是开式还是闭式传动,选择正常,较小,或较大侧隙。选用公差和减薄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