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作斜铁用什么材料比较好---[请教]

楼主(2007-05-22):
现在我想制作几块斜铁,用在拆卸钻头,请问何种材料比较好,我以前用cr12,不是很理想![

网友:

拿个平锉用切割机锯开,打磨一下就OK了!

网友:

随便都行啦,又不是要高精度!

网友:

锉刀

网友:

轴承钢不错

网友:

没必要专门找好材料吧,随便手头有什么就用什么,拆卸钻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