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末冶金的缩水率是多少---[请教]

楼主(2007-05-22):
粉末冶金的缩水率是多少,跟塑料一样吗?

# L k

壁厚不均匀会缩水吗?

网友(2007-09-23):

看什么材料.

网友(2008-07-25):
楼主的问题有点新奇啊,粉末冶金好像不叫缩水率吧,尺寸变化率主要是压制的生坯在高温烧结过程中组织产生化学改变,这个过程在粉末冶金中变化最明显,模具的开发主要考虑的就是这个过程的变化率,当然粉末制品的热处理、电镀、蒸汽发黑等尺寸都会有所变化,但变化很小,除公差很小的制品要考虑,正常公差的产品一般只考虑烧结变化率就可以了!

网友:
嗯!大虫讲的不错,我也是干这行的!顶了!

网友:
不 错

我也是干这行的 。大虫讲的精辟。恩我也顶了。

网友(2013-02-05):
缩水率是沿用注塑成型工艺的说法,原理是相通的。

网友(2015-06-27):
压坯的回弹率不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