耐400度高温的材料---[请教]

楼主(2007-05-22):
那位仁兄设计过高温材料,要求温度达到400度以上,最好到700度,其加工型最好要好一些,加工后表面粗糙度可到0.4。盼赐教!谢谢!

网友:

如再没有具体要求,我看砂锅挂釉就行。

网友:

高温合金钢GH类都可以

网友:

耐高温的材料较多,耐热铸铁,耐热钢材,非金属材料都有,看你所讲如果不要求韧性,普通硅铸铁、硅球铁均可,如要求韧性则选用耐热铸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