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有没有能做橡胶辊开齿机械的?

楼主(2007-05-23):
不知道有没有能做橡胶辊开齿机械的?

网友:

楼主您好!您能够把问题说详细一点吗?要知道:橡胶是靠硫化成型的,如果是橡胶辊上有齿型,一般是用模具定型硫化,您的问题是不是先有橡胶辊,而后在其上面开齿,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