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画轴侧图怎么样画的---[请教]

楼主(2007-05-23):
请问各位前辈,高手!CAD画轴侧图怎么样画的?

网友:

工具-草图设置-捕捉和删格-选等轴测捕捉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有什么用吗?试了以下好象不怎么好用,画什么东西都不知道。
我用CAD的时候怎么用不到。

网友(2007-08-02):

2楼能否在详细说明?谢谢

网友:

同意2楼

网友:

右键点击下方的捕捉-设置,选中其中的轴测捕捉(另外一个选项是矩形捕捉)
然后你会发现你的鼠标坐标形状变了,
按F5键,顺序切换xyz三个轴。

注意一点,画圆时,要选择椭圆,选择轴测(I)项,就行了

以上是基本方法。自己试一试就会了

网友:

CAD画立体图都用到什么命令???
怎样实现立体?
这个我没学

网友:

9楼有个CAD画的3d图

网友:

打不开 9楼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