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位内啮合圆柱齿轮全齿高如何计算?---[请教]

楼主(2007-05-23):
各位大侠好:

小弟刚入插齿行业,对手册上之计算有些不是很理解,每次有客户来加工都要计算全齿高而确定进刀量

现有一例计算全齿高感觉不太对,图纸给出具体如下:

m16  Z82  Ha*=1  X=0.356  量棒DP=26 跨距M=1290

小弟计算出来为正变位齿轮h=34.304(1.25m-xm+1m),但相对应量棒跨距来讲似乎不对(如为标准齿,量棒26,跨距为1278),而此数据计算出来是小了

故反过来计算h=41.696(1.25m+xm+1m),此数据相对应应该差不多,这样应该是负变位了,请问客户给出X值究竟如何判别正变位还是负变位?

请各位大侠确认哪种方法计算是对的,或有另外计算方法,变位齿轮全齿高到底该依据什么公式来计算

2 |" q }) J2 i

小弟不才,在此先谢过了

楼主:

没人回帖???郁闷。。。
是不是我的问题很幼稚
标准齿轮,高变位齿轮,角变位齿轮的全齿高计算上究竟有何不同?客户给出变位量应该如何计算?
恳请高人指点

楼主:

论坛的长老们呢?斑竹呢?
帮帮忙吧!请确认以上计算哪个为合理?阿松兄!

网友:

呵呵,这要请阿松和目标最强版主出马了

楼主:

这么多高手在,怎么就没人来解答?是不是我提供的数据少了,而无法计算?

网友:

不好意思,有两天没来了。
客户给的变位系数通常用在齿厚上,跨棒距也是根据变位系数和侧隙来计算的。如果说到齿高,那就和配对齿轮的数据,和刀具有关了。用特定的刀具加工,做到符合要求的跨棒距,那齿根也就固定了。进刀的位置不是根据齿高来确定的,是根据跨棒距,也就是齿厚来确定的。

楼主:

必须要用特定的工具加工吗?
插齿加工时依客户要求(量棒跨距,公法线,齿厚等量测方式),如何依比例来完成径向进给?
例如:插内齿M11  Z99 的齿轮,客户要求依量棒跨距来检验,插削时如量出跨距M值离标准还差6,那机床径向进给量是否为3?又量公法线离标准还差6的话,进给量又为多少?
该M值差值与进给量比例究竟为何(一半吗)?另外公法线,齿厚S量测出差值又与进给量比例为何?是否都有计算公式?
望各位前辈指点迷津

网友:

我说的特定的工具,是指所用刀具的具体参数。
你所说的比例关系,是一个或几个方程式。我可以帮你做个程序。

楼主:

我们用的刀具都是标准通用刀具(汉江的)
那量棒距,公法线,齿厚与进给的比例关系究竟为何?

网友:

附上Eexel 程序. 你的变位系数和跨棒距有出入

楼主:

谢谢阿松大侠,敢问为何一定需要刀具公法线长度?我又如何得来此数据?(刀具厂家并未给出)
以上程序跟变位系数没有关系吗?

网友(2007-07-03):

插齿时,由于插齿刀每次刃磨后变位系数都发生变化,所以每次刃磨后齿圈得全齿高也是每次都是变化的。但是这种变化一般和实际啮合线要求的长度比要小得多,不影响实际的啮合。
所以,楼主实际计量插削深度,一般都是不匹配得。
另外,在设计时,一般不是按标准设计的,存在一定的变位和削顶。因此一般不能根据变位系数计算齿轮的插削深度。

网友:

同意楼上的:一般不如此来计算切削位置。但可以这样计算的,也是可以尝试一下的。
阿铭:
由于每次磨削后公法线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要求你输入。实际我自己测量过,该数据是可以获得的,但要注意用公法线卡尺量时,旋转方向要顺着刀刃,否则会伤害量具。
不好意思,刚看到你的回复。

网友:

都是高手

网友(2008-02-04):
变位内啮合圆柱齿轮

此课题较复杂,详细理论请读Google 论坛专题论文,
我明天抽空给你将题算好.今天太忙

河海大学  胡瑞生   2008.2.4

我不上[中国机械社区] 今天才看到你的帖子

网友(2010-07-05):
加工时测量跨棒具就行了,由此来控制齿根园

网友(2012-10-28):
引用 楼主:
必须要用特定的工具加工吗?
插齿加工时依客户要求(量棒跨距,公法线,齿厚等量测方式),如何依比例来完 ...

内啮合齿轮与外齿轮的变位系数的正负有点区别吧

网友(2013-04-10):
下载不了,请问下单个变位外齿轮可以计算齿全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