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图产品是不是用在选矿行业?---[求助]

楼主(2007-05-23):
请教各位,如附图所示图片是什么产品,应该用在哪些行业。请知道的朋友讲一下它的制作工艺。谢谢!

网友:

只能说可能用在选矿行业,也有可能用在耐火材料等行业,应该是磨机后面的筛子中的.

网友(2007-12-06):
见过,应该是一种筛分机构,通过旋转,液体或细小的颗粒通过筛网分离,而大的固相在筛网面上上移,从而分离出去。好像哪本设计书上有的。应该属于分离设备的配件。

制造是可以用铸造,或焊接钢骨架,然后上一个冲孔的内衬,然后再加筛网。

网友(2013-04-13):
球磨机出料口的一个过滤网,主要是怕钢球出来进入分级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