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的几分管是多大直径?公制还是英制?---[请教]

楼主(2007-05-23):
请问各位大虾  以前的几分管 是多大直径?   公制还是英制     ?谢谢

网友:

你说的哪种管,家里用的那种要查五金手册,还有英制的就用25.4×N/8,N代表一分管就是1,二分管就是2

网友:

英制的说法,我进厂是也迷惑。1/8就是一分,以此类推。常用的四分(1/2)-DN15、六分(3/4)-DN20等

楼主:


网友A(2007-10-17):
我进厂的时候也很迷惑,通过请教和查资料才明白

网友(2010-02-23):
路过,温习一下

网友(2018-06-02):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2023-09-19):
引用 网友A:
我进厂的时候也很迷惑,通过请教和查资料才明白

我也有困惑,因为这个几分或者几寸说的是内径,但是壁厚也不一样啊,怎么让这个公称内径和咱们常用的外径对应啊
时隔多年,不知同志们还能不能看到我的回复

网友:
我记得应该是英制,百度查一下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