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235与SS316焊接---[请教]

楼主(2007-05-23):
各位专家:

      请指教一下,我现需把SS316无缝管与Q235法兰焊接(管道输送压力16kgf/cm2),目前有TS-308(A102)不锈钢焊条,电焊和氩弧焊都有,请问焊条是否合适?如何操作焊接质量更好?

网友:

用A302好点

网友:

选用氩弧焊焊接质量比较好点,焊丝选用ER316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