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簧的力度怎么计算?---[请教]

楼主(2007-05-23):
大家好!
弹簧的力度怎么计算?

网友:
Re: 关于的计算弹簧?谢谢!

楼主您好!

我查了一下[弹簧手册],没办法三言两语地回答。最好您找相应的资料看看。

网友:

查手册,选择适合的参数,因为变形力与变形量是实验出来的数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