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铸件热处理问题---[请教]

楼主(2007-05-23):
我公司现有一欧洲客户的卡丁车镁合金轮毂的图纸,材料栏里写的是:AZ91C-T6。客户并不清楚要用什么铸造工艺来生产他的产品,只告诉我们一个美国卡丁车厂家在中国有供应商。经过调查,我们找到了这家中国工厂,也知道了他们生产卡丁车镁合金轮毂用的是压铸工艺。现在问题来了:

1.AZ91C-T6的意思?意思是说用AZ91C的材料来压铸卡丁车轮毂,然后进行固溶热处理吗?

 o" }

2.但是,据我所知,压铸件一般是不能进行热处理的,因为其内部有气泡,热处理后气泡会变大或使铸件表面鼓起。难道上面的理解是错的?!

- X( g Q3 t* j% S

3. T6的意思就是“由固溶热处理后进行人工时效的状态。适用于由固溶热处理后,不再进行冷加工(可进行矫直、矫平,但不影响力学性能极限)的产品。”是否可以理解为:卡丁车轮毂压铸好之后进行人工时效呢?

网友:

汽车轮毂的压铸工艺同别的压铸工艺不同,是低压压铸方法.压铸后有因产品内有应力,通过时效去应力,避免在精加后的变形,开裂等

楼主:

感谢你的回复!
但是,你并没有正面回答我的问题。

网友:

AZ91C-T6表示的是材料牌号,后面的T6是指材料的交货状态。因镁合金压铸工艺不同,在压铸时要气体保护。压铸完后一般进行钝化处理。

楼主:

我很赞同笑笑先生的观点。谢谢!

楼主:

笑笑先生:
你好!
能否帮我解释一下:T6是交货时的状态,买回来的镁锭本来就是要熔化的,那之前的热处理还有意义吗?

楼主:

1.我的同事认为T6的意思是铸件压铸好以后进行热处理的意思。
2.我同意笑笑先生的观点,认为是材料熔化前的状态(买回来就是这样的?),但是,融化成液体后之前的T6热处理还有意义吗?

楼主:

T6如果指材料交货时的状态,我想应该指型材。因为对需要熔化的铝锭或镁锭来说,进行T6处理应该是没什么意义的!

网友:

T6是一种热处理状况(还有一种是T5状态),T6的意义:固熔处理后人工时效

网友:

T0到T10都有的.
T6是由固溶热处理后进行人工时效的状态。适用于由固溶热处理后,不再进行冷加工(可进行矫直、矫平,但不影响力学性能极限)的产品。

网友:

这种工艺是解决材料的强度、塑性合理搭配(高的强度和足够的塑性),和抗腐蚀性能的关键

网友(2008-10-23):

据我了解T6处理只用于重力铸造,是不能用于普通压力铸造和低压铸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