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1/4"管螺纹的底径是多少,牙距多少?---[请教]

楼主(2007-05-23):
G1/4"管螺纹的底径是多少,牙距多少?谢谢!

网友:
Re: G1/4"管螺纹的底径是多少,牙距多少?谢谢!

小径是11.445mm,螺距是1.337mm

网友:
Re: G1/4"管螺纹的底径是多少,牙距多少?谢谢!

不是英制的吗

网友:
Re: G1/4"管螺纹的底径是多少,牙距多少?谢谢!

我们一般用11.7的钻头加工G1/4-19的螺纹底孔,最大不能超过11.9.螺距就是用25.4/19=1.337

楼主:
Re: G1/4"管螺纹的底径是多少,牙距多少?谢谢!

多谢!
当时由于手上没有资料,想求大家就救急!

网友:
Re: G1/4"管螺纹的底径是多少,牙距多少?谢谢!

什么标准的?

网友:

G螺纹是英制非密封用途的圆柱管螺纹(55°)。底径:大径13.157mm,小径11.445mm。螺距1.337mm。

网友(2011-07-06):
正如楼上所说!正解!

网友:
楼主问螺距是多少,我想不应该说螺距是1.33mm(虽然这也是正确的,但毕竟经过换算)而应该说每吋19个牙,也就是1英寸的长度里有19个牙。这是英制螺纹的常用标注方法。

网友:
小径是11.445mm,螺距是1.337mm

网友:
楼上的都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