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如何实现与数孔车床的连接---[请教]

楼主(2007-05-23):
我目前正在通过3维软件生成数控程序,但不清楚如何将数据传过去.

我的笔记本是DELL C400  有一个9针的串口,数控车床为CL-15 有一个25针的串口

6 {- M3 e4 I w% E

采购这条线时,人家问我是要直接连接的还是交叉连接

那位高手知道,请多多帮助.

另 我实现电脑与数控交互的,请细谈一下  谢谢

+ v( y v* C. I$ ^ Z# j0 p

网友:

我只听别人说过是用RS232接口,至于楼主说的不太清楚了

网友:

郁闷,那要专线的啊,问你公司买的时候有没有带啊
没有就自己和厂家联系吧.

网友:

电脑里要先装程序,然后需要一根专线,可以向机床厂商要,他们都有的

网友(2007-07-29):

交叉连接的

网友:

机床侧25针串口,也就是所说的RS232,PC侧9针串口就可以直接接上,不过如果你没有传输线,可以自己做一根,一般机床说明书上都会有接线图。网上这资料很好找,不知道你是什么系统。FANUC的我可以给你。不过这里不能发图。等有空我发到我的BLOG里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床侧25针串口,也就是所说的RS232,PC侧9针串口就可以直接接上,不过如果你没有传输线,可以自己做一根,一般机床说明书上都会有接线图。网上这资料很好找,不知道你是什么系统。FANUC的我可以给你。不过这里不能发图。等有空我发到我的BLOG里面。

还是用附件传上来吧,呵呵 ,FANUC RS232口数据传输接线图。

不知道你说的那个25针是不是RS232,还是是主板上的上那个矩形插口,如果是矩形的那种。呵呵 。街口好像 不好买。

网友(2008-01-12):
谢谢楼上,正需要这种资料.

网友:
用CF卡   和读卡器    一切都解决

网友(2008-02-21):
如果机床控制器有 date sever功能的话,可以用以太网传输,这样比较方便

网友:
六楼用的什么通讯软件

网友:
用USB的转换头是最方便的

用USB的转换头是最方便的,你要什么样的转换头都可以买到,就在IT卖场里面到处都有,几十元钱搞定.

网友(2008-03-28):
不安全的!你知道么,机床的内存10M左右就要4000多块!就是因为它安全稳定!

网友:
数据线加电脑的超级终端连接,就可以了呀!数据线在电子市场很常见,自己也可以做,系统说明书一般都有说明
/ w, Y: k+ |! U9 V) R而且USB接口可以在市场上买到转换RS232的连接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