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机没有公进是怎么回事---[请教]

楼主(2007-05-23):
请问合肥华德锻压机床厂的500吨液压机没有公进是怎么回事?回程和快进都很正常.谢谢了!液压还是电气原因?

网友:

换向阀坏了?也可能电气导致不换向。有500吨正常压力吗?
手拨动限位开关,看是否能正常工作,看压力是否到了,换向阀是否有手动装置

楼主:

今天看了看是冲液阀两根弹簧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