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刀加工大理石拼花

楼主(2007-05-24):
问一下大家,你们加工的大理石拼花,一般缝是多少的,我这边加工好上完胶在2MM-3MM之间,不合要求啊,我公司用的水刀是永达的!怎么才可以让缝变小点呢?还有问一下斑主你是什么公司的?

网友:

如果边比较光整的话,你可以通过偏移补偿量的调整来减小切缝,如果切割边不光整的话可以用磨光机打磨一下,或降低一下速度,或者提高压力来改善切割断面.应该做到1mm-1.5mm是没问题的.

楼主:

现在我们公司也有打磨一下,但打磨的时候就会磨掉一点边边,缝更大了!是不是刀补做得不好?刀补一般要做多少呢?我们用的砂管是0.8的

网友:

理论上砂管0.8的话打孔时刀补向内0.4mm就可以了,但是还要根据每根砂管的具体情况来确定刀补。
因为砂管用时间长了会出现磨损,内孔变大的现象。

网友:

我们用的水刀也是永达的,给了刀补做好后缝大概在1MM-2MM之间,没给的话就有可能3MM了,我们一般给0.2-0.3MM刀补.

网友:

理论上通过刀补是可以做到没有切缝的,实际是可以做到1mm的切缝的。

网友:

拼贴完的拼缝效果 达到1MM应该算标准了. 缝隙再小就会对拼贴带来麻烦.
0.8的砂管 一般补偿 0.2-0.5
越复杂的图案补偿越小.

网友:

关于有缝的问题,我们采用的方法是直接在CAD里放大0.35mm的样子,实际缝子是1 mm,如果放大0.5的话,太紧了,这个放大是把要切的东东分开放大,而不是整体放大,就是用CAD里的O命令来扩。当然圆环的话,内圆要向内扩。也不知道其他人遇到这个问题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要跟据你的砂管磨损情况而定,用得越久加的补偿越大!!

网友(2008-01-09):
根据材料

网友:
水刀用沙价廉

厂家直销

网友:
水刀用沙

厂家直销

网友(2008-03-25):
水刀砂

水刀砂的用途 13585286947

网友:
水刀砂

我厂可以为您提供优质的产品,价格低廉,我们以质量占市场,以价格抢客户! 13585286947   13815697240

网友:
首先我们要知道的是它的软件是否有刀口补偿,和补偿的计算方法, 是不是以水刀的半径计算, 如果是的话就要在你想要的尺寸上加上水刀的半径(如水刀是0.8mm,就加0.45mm), 通常由于水刀的直径会变, 在正式切割前我会切割一小块试件(15x40mm), 量度偏差再调节补偿数.

不过有一样东西就是你的机本身的精密度是多少, 我用的机精密控制通常是+/-0.05mm, 如果你的机的精密度不高的话, 那就白说了

网友(2009-05-20):
`本厂专业生产水刀砂,产品物美价廉,深受广大用户的信赖,愿本厂能为贵公司提供服务!手机:15861007433(陈先生)

网友:
本厂专业生产水刀砂,产品物美价廉,深受广大用户信赖,望本厂产品能为贵公司提供上帮助!谢谢!15861007433(陈先生)

网友:
刀补问题要分析清楚,花色复杂补偿也不一样,我就曾经发现在镂空后的板材上镶嵌花色时,不同花色的石材两个放不进去

网友(2009-06-24):
我用的也是 永达水刀  说实话我刀补加多少都是缝很大啊  我们老板总是说我  我郁闷呀  谁能具体帮忙解决解决啊  万分感谢了

网友:
办法很简单,用更小一号的喷嘴,为了不影响速度,提高压力。   国产的水刀出口处压力都比较低,美国FLOW的直驱泵,出口压力高,割缝小,一般控制好在1毫米左右。

网友:
厂家直销60目80目55元每吨,15996138209.0518-87599551

网友(2010-12-24):
跟机子本身也有关系。南京大地的切缝能控制在0.5-1MM

网友(2011-04-02):
来看看啊!!长春市时尚宾馆长春时尚宾馆长春市时尚酒店长春时尚酒店长春传媒公司吉林传媒公司长春广告画面吉林广告画面吉林电子镜长春电子镜建筑智能化北京节能环保服务公司合成兴业智能工程有限公司糖尿病吃什么好糖尿病康复中心治疗糖尿病最权威的医院吉林白路边石长春特价机票长春律师肉牛养殖场肉牛养殖黄牛养殖基地西门塔尔肉牛吉林黄牛东北肉牛价格美孚润滑油长春腰间盘突出长春颈椎病长春腰肌劳损长春膝关节骨质增生长春股骨头坏死长春强直性脊柱炎长春类风湿性关节炎长春肩周炎长春滑膜炎滑膜炎滑膜炎的治疗强直性脊柱炎的治疗强直性脊柱炎滑膜炎能治好么强直性脊柱炎能治好么试验机拉力机电子万能试验机疲劳试验机电液伺服试验机液压万能试验机电子万能拉力试验机钢绞线试验机电液伺服万能试验机材料拉力试验机电子万能材料试验机万能材料试验机电子拉力试验机航星工业洗衣机洗涤用品工业洗涤设备洗衣房设备客房清洗产品洗涤设备宾馆酒店洗涤设备空调净化矿泉水瓶粉碎机www.laoqiangjixie.com哪里好购买编织袋粉碎机www.laoqiangjixie.com哪里好购买塑钢粉碎机www.laoqiangjixie.com哪里好购买塑料粉碎机www.laoqiangjixie.com哪里好购买造粒机www.laoqiangjixie.com哪里好首选老强机械购买配电变压器www.ccaotai.com哪家好购买变压器厂www.ccaotai.com哪家好购买长春变压器www.ccaotai.com哪家好购买摩擦片摩擦块闸瓦马自达配件彩铝门切割片长春拓展训练长春市真人CS野战长春市拓展培训离合器弹簧弹簧生产厂家长春伸缩门长春户外广告长春广告牌五味子提取物长春铁卷柜长春铁皮柜流式细胞仪细胞分选磁珠试剂全自动生化分析仪尿液分析仪血细胞分析仪尿试纸生物质锅炉生物质燃料锅炉石油钻采设备哪家好修井机实木复合门生产实木复合门www.huayangmuye.com实木复合门销售生产酒店客房家具酒店客房家具www.huayangmuye.com酒店客房家具制造四平换热器http://www.huayangmuye.com四平换热器和强化门四平换热器强化门塔吊厂家施工升降机厂家东北樟子松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