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 转成什么格式才能用SW打开?

楼主(2007-05-24):
转成什么格式才能用SW打开?请教高手.

网友:
Re: PRO/E 转成什么格式才能用SW打开?请教高手.

SW(2005以上)可以直接打开Proe文件.

楼主:
Re: PRO/E 转成什么格式才能用SW打开?请教高手.

我是2006的.打不开的.

网友:
Re: PRO/E 转成什么格式才能用SW打开?请教高手.

可以转成IGES或者STEP

网友:
Re: PRO/E 转成什么格式才能用SW打开?请教高手.

找开文件选取项下选取反映ProE文件.后缀为PRT的.

网友:

用IGS可以通用。

网友(2010-04-21):
PRO/E 转成什么格式才能用SW打开

网友:
另存为STEP或IGS格式,可以打开!

网友(2010-05-24):
另存iges,后导入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