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三辊对称式卷板机设计参数!

楼主(2007-05-24):
关于三辊对称式卷板机设计参数:

请问如何设定三辊的直径?如何设定下辊的中心距离?如何因应要卷制的工件的不同直径作调整呢?

请老师赐教?

网友:

你要先说一下你的工艺参数,别人可以帮你算一下,否则,一大本东西从何处开始说.

网友(2008-05-08):
回复 网友A:

卷板厚度最大卷板厚度(mm) 60        最大卷板宽度(mm)3000        卷板速度(m/min)5        材料屈服期限(MPa)250        满载卷板最小直径(mm)        2400         请教一下由这些了可以算吗 ?具体的算法或者算式是什么?

网友(2009-08-25):
卷板厚度最大卷板厚度(mm) 60        最大卷板宽度(mm)3000        卷板速度(m/min)5        材料屈服期限(MPa)250        满载卷板最小直径(mm)        2400         请教一下由这些了可以算吗 ?具体的算法或者算式是什么?

网友(2009-09-26):
你要先说一下你的工艺参数,别人可以帮你算一下,否则,一大本东西从何处开始说.

网友(2011-04-24):
这些参数是任何计算的?希望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