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阀集体成块设计---[请教]

楼主(2007-05-24):
我做的叶片泵功能测试台 需要设计一个阀的集成块 但是不知道怎么做???

7 q1 h, K: v X2 [

哪位大哥能指导一下吗??

网友:

应该把回路清楚,用哪些元件,然后根据回路的连通情况,把各个元件间的油路在块里沟通就行了,说起来不难,实际操作起来还是有些难度的,三言两语也说不清楚的

网友:

可以请人做,如果批量大的话!

网友:

请把液压原理图上传,大家帮你分析一下.

网友:

楼主可以参照一下
液压阀原理、使用与维护
这本书啊
里面有相关资料啊

网友:

不知道楼主要做的是不是工作台用阀体,如果仅仅是要阀集成那我告诉你,直接去市场上买,什么种类都有,节省且效率高,以你提的这个问题你要是设计这东西,大略估计最快要1礼拜,你去买了现成的,只要配上附件就可以了,还有需要设计工作台什么的都是小问题了

网友A:

你把原理图给我,我帮你画集成块图纸!

网友:

根据原理图,把压力控制阀做成压力快,方向阀做成方向块,在集成块把油路用CAD软件开出即可

网友:

液压集成块只是油路连接通道,根据原理图串接即可,如有需要,大家可以帮助你.

网友:

为什么不考虑叠加阀呢?

网友:

     根据你的系统回路要求,选择合适的阀体,再根据阀体的尺寸及通连情况,煅一个适当大小的矩形铁块,矩形铁块的下平面用来固定其本身,上平面安装换向阀,两侧面用来安装溢流阀及其它阀,前、后两个平面用来配置油管接头,我曾为混凝土输送泵设计过此大铁块,使用几年了,效果还不错。
    需要提醒你的是,在出图时一定要多选几个剖面,铁块里的油道可按两层或三层来布置。油道和油道之间要有足够的厚度,内泄就麻烦了。
    最后祝你成功!

网友:

将选好的各个阀的安装孔的位置在阀块上排好,根据原理图,向下拉伸,确定那些孔贯通.
用3DACAD验证,决不会出错

网友:

我做过液压测试台的阀块 你可以 先搞懂液压原理图 再选好各个阀搞清楚他们的连接形式 采用板式连接可以用三维软件设计要简单些 平自己的想像设计是很难的 而且还容易去错

网友:

例子

网友:

只测液压泵?需要一个溢流阀,单向阀、压力表、换向阀
将各阀块的底孔画在一立方体的三面,根据原理图,需要连通的孔,打通,再加上进出油口即可

网友(2007-07-05):

能不能给一张三维的图啊

网友:

我是一名机械学生  设计了一个阀快   感觉很烂.大家看看吧

网友(2007-09-24):

不错,阀块就这样画。不过我没有仔细看

网友:

多看看图纸对你有好处的!

网友(2007-11-13):
交给我们公司处理吧
WWW.SDJICHENG.COM
北京办:王先生,13801033779

网友(2008-01-31):
引用 网友A:
你把原理图给我,我帮你画集成块图纸!

可以联系一下吗?我们生产集成块

网友:
一般的阀块,一天时间就可以搞定

网友(2008-03-11):
我们液压厂可以给你做!

欢迎你到我们液压厂来做!

网友:
可以设计集成块了

要根据需要设计液压原理图,然后在根据设计参数来选取液压元件,之后在简单的设计一下布局,然后根据以上的就可以设计集成块了

网友:
如果自己做,铸一个大铁块,磨平,在要安装阀的各个面上加工需要的孔道即可啊,呵呵。

网友(2008-08-06):
好啊,这也是比较不错的啊,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2008-09-18):
液压原理图上传,大家帮你分析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