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孔制和基轴制的区别是什么

楼主(2007-05-24):
想请教各位大师,基孔制和基轴制的区别是什么?急盼!先谢谢了!

网友:

基孔制指孔的公差带从0开始往正公差方向变化,默认孔为标准尺寸,轴的公差根据配合情况选定;
基轴制则与此相反

网友(2007-09-22):

最简单的区分是你可以了解一下轴承的内圈和外圈!内圈是基孔制,外圈是基轴制

网友:

基孔制:基本偏差为一定的孔的公差带与不同基本偏差的轴的公差带形成各种配合的制度。基孔制的配合中,孔为基准件,国家标准规定基准孔的代号为H,其下偏差EI=0

基轴制:基本偏差为一定的轴公差带与不同基本偏差的孔的公差带形成各种配合的制度。基轴制的配合中,轴为基准件,国家标准规定基准孔的代号为h,其上偏差es=0

网友:

楼上的准孔的代号为h              中孔改为轴字

网友:

《几何量公差与检测》电子版,http://asp2.ujs.edu.cn/绪论/xulun.htm,内容挺全,希望社区高手将其转为电子书,以供大家下载,离线阅览。

网友(2007-10-31):
各位高手,请问H7代表什么?
做弹片用那个牌号的弹簧钢比较好,谢谢!

网友:
建议楼主看一些公差与配合的书,里面讲的很详细的!!

网友(2009-02-03):
H7,基空制为7级
弹簧刚用65Mn比较好

网友(2010-12-24):
公差与配合的书,里面讲的很详细

网友:
其实这个问题我也还是没有完全的理解 机械书上说的太抽象 谁能用一些形象的例子或者比喻深入浅出的讲出来啊 我也知道基孔制就是孔为标准 轴跟着它来定 基轴制则相反 但是我还是感觉没有真正体会其含义 机械书上说选用基孔还是基轴还与加工成本有关 什么省的换刀具量具了 是怎么回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