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方法请教---[附图]

楼主(2007-05-24):
如位大虾,最近遇到了一个难题,如附件中已经打圈的尺寸(每一个齿都有轮廓度的要求)不知如何测量?

& g d

请各位支招!谢谢

网友:

看不清楚,传个CAD 图吧。

楼主:

请问楼上有邮箱吗?
我可以传到你邮箱里!
谢谢!!

网友:

日本三丰有可以测量的轮廓仪

楼主:

我们公司也有轮廓仪的,可是那个齿不是标准的圆,而且齿数非常多!!

网友:

各位:
  敬请留意,轮廓度仪不一定能测轮廓度,针对楼主这种情形,可以采用3D抄数得出数据

网友:

看不清楚,CAD图有吧?

楼主:

我这里没有CAD档,只有PDF的,礼拜一传上来!!

楼主:

我们公司只有proe和pdf档的.我发一下pdf

网友:

用瑞士的TESA他们有一款仪器是利用投影方法的轮廓仪,但价格昂贵。

网友:

有CAD图纸么,看不清

楼主:

我已经上传清楚的pdf档了,谢谢各位的前与.
我介绍一下公司现在的仪器,和主要因难.
1.三次元,蔡司ECLIPSE,没有扫描程序
2.非接触式三次元,
3.NIKON 投影仪等
测量的因难是
    每一个齿形都需要测量,而且需要用profile drawing 可以看到技术说明6 for profile check use profile drawing. profile drawing, 就是在CAD 软件中把产品放大数倍,和投影仪放大的倍数相同,并且做出轮廓的轮廓度上下公差线,这就是样一种图纸.以前我们的单片齿,就是把产品放在投影仪上来比较的.现在是多齿了,有重叠了,无法再使用这种方法了......
谢谢了!!!

网友:

看得不太清,如果只是要直径的话可以考虑找个基准点量下直径和相对轴线的跳动再用百分表或千分表在数控车床上测,麻烦一点不过应该能做到

楼主:

我有pdf档了,应该很清楚了!!
楼上的大侠,我测的是轮廓度,是所有齿形的轮廓度!!

网友:

我初步看了一下,你是否可以先测量最大的一片,把上面先遮挡掉,然后依次遮挡上面小的和下面的,逐个测量呢?

楼主:

谢谢楼上,只是那些齿是错位的,根本就无法遮掉啊!!

网友(2008-08-24):
轮廓仪是个不错的解决方案,三次元也可以

网友:
你的产品简单的,用激光扫描,齿与齿应该不会挡住的,你可以问问做扫描的人。扫描后用软件做剖图来显示轮廓度。

网友(2008-12-02):
用2d投影仪  用上光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