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弹钢板的激光切割

楼主(2007-05-24):
小弟卖了一台机器,客户是用来切割防弹钢板的,而且为了省时间,都用共边切割,带来很多问题,

. v( W h1 U4 I( ^, t

第一:材料变形严重,需要用定制夹具锁死一边,否则切到一半,位置由于材料变形拉伸而误差达2毫米,而且切割过程中料会突然弹起达10多厘米,使切割头移动时很容易撞到材料,提心吊胆

二,镜片污损严重,新精片上去没有俩天就有一二十个点,但爆孔机会很少,新的镜片切割品质很好,不知道怎么会这样,而且他用完不能用的镜片拿去其他地方去做,16毫米碳钢切割仍然很好。

 e4 v

有经验的大哥告诉我,这种情况是否是因为材料的关系?还是工艺的关系?

网友:

防弹钢板的极限强度很大,轧制过程是控轧控冷的,内应力也大,但一般不特别厚,
问题是厚的防弹钢板比较难切割.一定要有专用的卡具,否则容易出事故.
镜片问题应该是防弹钢板内的微量金属元素的汽化蒸发所至,普通的钢板没这问题.
镜头的孔径是多大的?气量是多大的?我不知道,不便乱说.

楼主:

谢谢楼上的,我用7,5的镜片,喷嘴用1,5复合喷嘴,压力1,2公斤左右,现在尝试在穿孔之前把辅助气体开了,镜片污损减轻,但尺寸偏差还是很大,超过50条

网友:

Q1:你可以考虑让你的设备供应商在激光喷嘴部分安装一套非接触仿形装置.可以完全避免激光头碰撞被加工物的问题..

Q2:关于透镜,如果使用普通镜片的压力放不上去,建议考虑使用高耐压镜片.7.5"耐压镜片在上海市场上估计10000元/块,耐压镜片正常使用寿命为2年或8000小时.

对于板材热硬力问题,可以试试切割单边后放置24小时释放硬力后在切割.对于焦点问题,如果有自动调焦功能的话,建议在切割中进焦点进行调节,将被加工物的上部分焦点移动至中部,然后再移动至下部分.测量再这三个点上哪个Ry更符合你的要求.

以上是小弟的建议,小弟并不是做技术的,只是在小弟的客户那里得到了这些回答....

有任何问题,小弟都愿意共同和大家学习.谢谢

网友(2007-07-17):

如果镜片容易污损,建议把穿孔时喷嘴高度抬高到4MM左右,另外穿孔后做略微停顿

网友:

由于板材内应力大,如果客户允许,我建议在切割中加入象冲床那样的微连接点,防止切割头与工件相撞

网友(2007-08-21):

楼主厉害~
买楼主设备的更厉害~

激光切割机似乎很容易做嘛~!

网友(2008-05-15):
发生热影响的设备 还是水切割比较适当点  没有热影响不发生材质变化

网友:
这个变形弹起是没有办法的,因为材料的内应力问题.除非你换用水切割,至于用微连接也是一个办法,但是放几个微连接,要靠试切才会保证工件变形不弹起.最笨的方法,单步运行,切完一件拿走一件,只不过效率低下.你用共边切割肯定会存在尺寸偏差,变形大的材料,细长状的零件更是明显,这个我有碰到好多次.

网友:
防止切割变形最好的方法是设置微连接,如果变形大,可以考虑没0.5m设置一点连接。伤镜片的话没什么好办法,可以考虑采用喷油后切割的方法。伤镜片的活我们一般换上旧镜片来加工,伤了不心疼。

网友(2008-08-25):
楼上的高手啊.旧镜片伤了是不心疼.

网友(2008-11-29):
我切过很多6MM的防弹钢板,主要是用在防弹汽车上的,切出来的效果很好.在切割时要注意功率大小尽量用小功率,我用的通快激光参数选用8MM钢的参数.个人意见只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