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有达到正常.油压也正常.但是切割不透?

楼主(2007-05-24):
宝石和 沙管都换了几个新的试验过了.

我感觉压力明显不够.平时200压力切割一个10毫米板材5秒钟能打透.现在开200压力 20也打不透.

不知道什么原因..请各位老师赐教!谢谢!

楼主:

一直都用磨料.200为水压..油压在10个左右.

网友:

可能是水头发散
你看一下射出来的水有没发散现象
或者就是下砂量变小了,可以调节控砂阀以增大下砂量。

网友:

也有可能是沙阀部分或输沙管漏气导致的下沙不畅。

楼主:

不发散啊..郁闷...我也怀疑是沙的问题?!

现在加沙切割听着从混沙管里出来的高压水忽高忽低.

楼主:

虽然不那么明显.但是仔细看能看出来 .

网友:

主要原因有:
1、砂方面的问题:砂的多少和连续性均会对此有影响;
2、宝石问题:如果宝石损坏后压力就会削弱,水头发散;

楼主:

问题解决了谢谢大家!
一个不太坏的零件老化.

网友:

最好能说出具体的问题原因,便于大家学习

网友:

估计是漏气,下砂不畅了。
不知道猜对没有?

网友(2007-09-22):

还要看是什么样的钢的?

网友:
解决方法

混沙室坏了.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