蓄能器的容量怎么计算与确定?---[请教]

楼主(2007-05-24):
各位高手:

      我最近在设计一个液压泵站,选择蓄能器时遇到了麻烦,我的系统流量为96L/min,工作压力6~8MPa,蓄能器主要用来吸收冲击和压力脉动,

请问蓄能器的容量该怎么选择啊?我看了一些资料,计算公式都很笼统,没法下手,请高手给指教一下,谢谢了!!

网友:

是呀,充氮气的蓄能单元我们用了不少,怎么设计却也是个难事!

网友:

你找一下西德福蓄能器产品的样本,他上面介绍的比手册详细一点。

我以前就按那个选过。。。

楼主:

谢谢 了 ,我找找看 !

网友:

'蓄能器主要用来吸收冲击和压力脉动'应为'蓄能器主要用来吸收冲击和补充压力脉动及节能'

蓄能器选择三个重要参数:
1  容积=(系统总输出流量*整个周期时间-系统各工作段所需流量*各工况工作时间)*0.9
2  公称压力即系统峰值压力
3  充氮压力即系统最底工作压力/1.1

网友:

xiexie

网友:

这个问题我已经回答过啊,请看附件,如还有什么不明白的,请QQ联系:691103976

网友(2007-06-27):

上贺德克公司的网站下载专用软件,很好用,我就用过

网友(2007-08-11):

用低压小流量溢流阀代替蓄能器效果也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贺德克公司的网站下载专用软件,很好用,我就用过

http://www.hydac.com.cn/service/servlist.asp?ServNo=20

, Z a% z: O$ s1 {

是E文的。不知道是哪一个?

网友(2011-05-27):
怎么没有楼上说的那个软件啊

网友:
谢谢楼上的分享,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2011-07-18):
留爪~备用~

网友:
学习了,以后会用到

网友(2014-02-20):
也正在选蓄能器,在计算公式有个蓄能器的工作容积,不知道这个工作容积怎么计算?

网友(2020-11-12):
赞积分   下载 还有6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