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线轴承与轴的配合,轴被磨损了---[请教]

楼主(2007-05-24):
我这里有一台机器,双导杆机构,导杆与直线轴承配合,导杆镀铬,直线轴承损坏(滚珠脱落)

另一压台,通过两个气缸同步来升降,每个汽缸旁边都有一个直径30mm的导杆做导向,此处导杆被磨损出许多可见的沟槽,直线轴承目前看不出损坏,我想如果拆卸轴承的可能会看到滚珠磨损。

此机器用了大约9个月。

 s

请各位同仁支支招呀。如何处理,怎样才会有一个合理解释,怎样才会根本解决。

网友:

楼主网友好!

本网站以前有过一个与本帖相关内容的帖,帮你做个链接。

syw  070524---20.28

用直线轴承的轴表面硬度至少达到多少才合适, 要如何处理?--[请教]
http://bbs.cmiw.cn/forums/67367/ShowPost.aspx

网友A(2009-03-22):
链接找不到啊

网友:
不知道你要做什么啊!不过你的情况我经常遇到的!我们通常的做法是更换新的!

网友:
建议导向长度尽量长点

网友:
兄弟,建议买MISUMI的标准件吧,导杆不贵,而且质量又好

网友:
应该是导杆的硬度不够

网友:
是否考虑过导杆材料与轴承材料的摩擦匹配问题,不会是粘着磨损吧

网友:
导杆不要自己做
买现成的直线轴承导杆,还有就是你的直线轴承跟导杆与连接件之间的关系一定要处理好

网友:
是不是导杆之间不平行啊?如果结构允许,可否一根固定,给另一根一定的“漂移”空间呢?

网友(点评):
那不等于自由了吗?导向会失去应有的作用!

网友:
就是啊! 用 米思米的 好了! 导杆一般不是自己做的

网友:
使用环境有没水或者灰尘,如果有那就很正常了

网友:
我们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最好改为铜套

网友:
出沟的话,一般是杆件的硬度不够,再加上对中不好的话,滚珠作用在杆上的比压的影响比较大,肯定被挤出沟的。而滑动套由于接触面积大,一般不会压出沟。

网友(2009-04-28):
可以通过再制造技术修复嘛,不用镀铬,热喷涂碳化钨,然后磨削加工。耐磨性比镀铬好多了,我会做,我帮你修吧。spdxyjh65@163.com

美国的飞机起落架油缸活塞杆都采用热喷涂的了,镀铬污染严重。

网友:
看看各位大侠还有什么高招

网友:
我认为目前标准的直线轴承在设计上有缺陷,它的滚珠是与轴线平行的四条直线。所以我们厂自己使用的直线轴承都是自己设计制作的,避免了这个缺点。

网友:
导杆的硬度不够,买现成的直线轴承导杆

网友:
导杆长度尽量长点,硬点,宁换轴承莫换导杆

网友:
1、修复的话可以使用喷焊,然后磨到轴需要的尺寸即可
2、设计更改图纸,轴采用20CrMnTi,调质后渗碳淬火即可,硬度低于轴承钢珠硬度HRC5个单位即可

网友:
肯定是你安装的问题。肯定是轴承和导杆不同心造成的。有条件最好栓测一下。

网友:
导杆的硬度不够

网友:
润滑,以及导杆的材质很重要

网友B:
一台设备,用了四个直线轴承,内径为5mm,基本没有载荷,轴用s45c的,没热处理,结果,两个星期后,轴被磨出坑,赶紧用新材质做了轴,热处理

网友:
直线轴承你也要修?牛X阿。这个是标准件,坏了就去买。
如果有钱,直接上THK,耐用(不过选型也要选对)。
没钱,就买国产的好了,但是经常换,也不一定合算

网友C:
我遇到过这种情况,而且用的都是MISUMI的标准件,一般一个月就会出现磨损,什么原因呢?

网友(2009-05-28):
我感觉楼主要在一下几个方面排查一下。1).组装使用中两导杆的平行状态。2).直线轴承的质量.3).承载状态是否良好4).润滑是否良好。

网友:
导杆的公差给到g6应该就可以了!硬度HRC55以上应该没有问题!是不是镀Cr不均匀,导致滚珠磨损,尽量用购买的标准品吧!

个人觉得导杆磨损的原因是运动时与直线衬套有切向力!适当调整一下导杆的定位试试看吧!

网友:
我想在这里插一个问题
导杆与直线轴承应选用哪个配合
或者说他们的配合间隙是多少最理想?

网友:
肯定是安装精度的问题,导致导杆载荷太大。

网友(2014-01-10):
帮不了你

网友:
买现成的换换。

网友D:
请教一个不太相关的问题  滑动轴承和直线轴承在使用的场合方面有什么区别?

网友(2014-02-22):
以上都是很好的建议。本人另建议直线轴承刮尘圈也检查更换下可能也有裨益

网友(2014-07-23):
引用 网友D:
请教一个不太相关的问题  滑动轴承和直线轴承在使用的场合方面有什么区别?

滑动比滚动的刚度高,但摩擦力大
所以如果有系统刚度要求的,需要选用滑动或者滑动+滚动的方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遇到过这种情况,而且用的都是MISUMI的标准件,一般一个月就会出现磨损,什么原因呢?

可以买我们恒力轴承的产品试试看,我们光轴硬度有66左右,超耐磨的。qq:1931194920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台设备,用了四个直线轴承,内径为5mm,基本没有载荷,轴用s45c的,没热处理,结果,两个星期后,轴被磨出 ...

我们生产轴承的厂家质量绝对ok,硬度66,超耐磨的,有需要联系qq1931194920

网友:
配合有问题

网友:
硬度HRC55以上

网友(2014-11-02):
直线轴承配合导杆就是这质量,设计时要考虑使用寿命。
往复频繁,可以改用滚珠导轨。

网友:
导杆加长点!

网友(2016-06-22):
可能是往复运动太频繁,在加上装配偏差,会出现这种问题,还有就是负载是不是太大

网友(2020-11-27):
引用 网友A:
链接找不到啊

站内 搜所

网友:
有可能是受力偏离中心,运动过程直线轴承与导向轴有不均匀径向力作用磨损比较大,后可能这种方式不适合你现在的结构,如果成本允许的话 可以将直线轴承与导轨组件换成直线导轨 会更加稳定